楼主(2022-01-02):
台达plc  es系列的版本号高低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估计就是修正一些问题

网友B:
使用上基本没有区别,一般应用你也感觉不到。诸如高版本比低版本指令执行速度快……以及高版本肯定修正了一些BUG。

网友C:
肯定有区别,否则没事升着玩?
升级说明里应该有介绍。

网友D:
会增加一些功能或指令,另外一些后面推出的扩展功能卡也会对版本有要求,前期出厂的会不支持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