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3):
日本绒纺后处理倍捻机。
整个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为图快速简单,特别是为防止反复插拔CPU控制板与驱动板链接的FFC电缆造成电缆和插座的损坏,一次性直接更换最可能出现问题的元件,得益于同时具有2台同型号变频器,且故障点相互交叉,便于用板子交换快速定位故障。就当维修参考备忘吧!
一、故障现象
第一台,R-T端子上电AC380V,直接报警E23.0,确认为变频器故障;
第二台,R-T端子上电AC380V,面板显示C----(或A---),按FUNC键,C----(或A---)消失,原变频器为端子控制,改面板控制参数A001=02,A2=02,F001=50,接负载,按RUN键运行,报警E23.6,确认为变频器故障。
二、故障判断
 1、测2台变频器的IGBT、整流桥,OK;
 2、用交换法,将2台变频器的CPU控制板交换,上电测试,可以确认:
第一台变频器上电报E23.0,实为CPU控制板故障引起,电源板、驱动板OK;
第二台变频器运行报E23.6,可能为电源板、驱动板故障。为进一步检查,将第一台和第二台的电源板交换,故障依旧,说明第二台的电源板正常,可以确认运行报E23.6为驱动板故障引起,且上电正常运行报警,驱动电路故障概率极大。
三、故障处理
第一台变频器,购CPU控制板,参数重新设置,上电,运行,OK;
第二台变频器,拆驱动板,测驱动外围元件,基本OK;直接将驱动电源12只55μ/25V滤波电容用12只100μ/50V电容更换;直接将6只A316J全部更换;上电,运行,OK。
四、注意
 1、上电试机,AC380V必须加到R-T端子!
 2、更换CPU控制板,其软件版本号和原来板子不同,个别参数有异。原来变频器为端子控制,其中的智能端子1-8,用参数C001-C008定义,端子8外接反向控制线,参数C008=01。新换的板子,竟然只有C001-C005,找不到C008。怎么办?只好将反转控制线改接到端子5,并将C005设置为01。

电源板各路电源滤波电解电容电压正常值:

原变频器端子接线:

网友A:
北京杰地亚 厉害了 支持

网友B(2022-03-28):
村田倍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