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通讯

楼主(2022-01-03):
这个EtherCAT通讯模块怎么玩,有没有类似串口调试助手的软件可以简单控制一下的

网友A:
需要有带ethercat通讯的plc可以在线调试或者编程控制吧

网友B:
要有PLC带有Ethercat定位模块;

网友C:
你这个玩意应该是个通讯扩展数字量的模块,你要先把这个模块当一个通讯设备建立好连接,然后再去操作模块的点。
调试工具的话你可以去倍福的官网找找。

楼主:
下载了个TC31-Full-Setup.3.1.4022.25 我试试看

楼主:
在工控机上装了倍福软件,可以控制远程IO板亮灯

网友D(2022-03-26):
要有PLC带有Ethercat定位模块方可!!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