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3):
公司是一个钢结构工厂,我们使用的地线是取从钢结构焊的焊丝,即使用的是TT系统。
基本上从配电房到车间一级柜,二三级电箱,所使用的都是三相四线制,即只有零线,地线都是统一取自附近的厂房钢柱子。
如图片上所示,电箱内地线取自钢柱。设备 的地线取自电箱内。 电箱内统一使用的是断路器,不使用漏保。

后来有一次安监局过来检查,要求我们把零线与地线在电柜里面直接短接,做重复接地,出去以后,零线是零线,地线是地线。
但当时来的人也没有讲清楚到底是所有电柜,电箱全部如此重复接地,还是仅仅是一级电柜做重复接地,后面不做重复。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多时了,因为一直比较忙,电箱电柜也比较多,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去改,所以一直没有动作,
想请问一下现在到底该如何正确的去做这个接地线。
想改成TN-S 是不可能的,因为车间的电柜及电箱数量太多了。

网友A:
想改成TN-S 是不可能的,因为车间的电柜及电箱数量太多了。

检查的人一句话的事

最后,还是要改。

网友B:
TN-S 是三相五线制系统,所有开关都要上漏电保护开关,改造花费比较大,但是效果是最好的,安监应该也是这个意思。
跟领导层递交改造计划报告,反正钱要不要花是由管理层来决策拍板,要是管理层实在是不想掏这个钱,自有办法解决,动用公关去搞定。那就跟我们技术没有任何关系了。

网友C:
把整个钢结构当成是一条地线,从钢结构这里拉一条线接到总零线那里,这样是不是也可以算作TN-S 了。

网友D:
关键点是人家对你钢结构做地线不放心,你能保证你的钢结构接地良好?

网友E:
所谓的接地系统,指的是同一电源内。
你没自己变压器,不妄想TN-S了。厂房车间一般是TN-C-S。
TT系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系统,一般只用在农田野外。
厂房车间设备布置千变万化,不可能具备就地接地的条件(水泥地面,铺够粗钢网,随时冒截钢筋出来。。。。。。)。
保护接地的核心是,
发生相对外壳短路时,
外壳预期对地电压不超过50V,固定设备在5S,移动0.4S内跳闸。(即要求有足够大的对地电流)。
现在更注重是等电位连接,必要还要加局部等电位连接。

乖乖听安监的吧。
损失些少钱的事。
否则是1个或N个家庭悲剧,1个或N个坐牢的事。

网友E:
想想也奇怪,3个月前我都没听过TT,TN-S,TN-C-S,IT.现在也敢妄议。。。。。
今天中午没睡觉,看贴玩,突然发现LZ半年前就问这问题
你们老板够可以,安监也够可以

网友F:
问题是就算你没地线开关也应该用漏保吧.

网友G:
在TN-S系统中,零线是不能重复接地的,安监局让你在柜子内短接零线和接地,可能考虑了你目前只有4线的情况,我觉得他说的不是做TN-S系统。能重复接地的只有PEN线或PE线,要做到"出去以后,零线是零线,地线是地线",那么后面是不能重复接(零线和地线)的,否则怎么做到说的那样两者泾渭分明呢?当然你只有1根线也做不到,只能把这根线当做PEN线,经过每个柜内TN-C-S做法后,可以分出各自独立的N线和PE线,也就是说只能在每个柜子后做到N和PE线的相对独立,用这个PE线在各个柜子后和钢柱地线做重复接地是可以的。所以做法应该是TN-C-S.

网友H: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6299680/answer/240867708

知乎 可以关注下这个答主 电气方面是大牛

你们目前电柜是tn-c的方式 安检要求你们改成tn-c-s
就是柜内把N线接地 同时分出PE跟N接后续设备 相线+N 过漏保 也就是相线上的电流跟N线电流向量和不为0漏报会动作

网友I:
在工控人家园已经回复过你了,你现在又重复提出(其实你几个月前就已提出同样的)问题,昨天我在这里你的同样一个问题的帖也回复过你了,下面就再次回复你。

首先,安监局就是希望你改为TN-S(五线制)接地系统,你却想少拉一根线。

其次,你就像下图红色线那样那样,从主供电线路的零线分出一条专用的接地线,将所有各级电箱的接地点连接起来,各种设备的接地保护都从这条专用的接地线引接。

特别的是你没有使用漏电保护装置,你就必须这样做才符合安监局的要求,这也是为了你们所有员工的安全着想。

注意!不能偷懒,不要直接从各电柜的零线端子做重复接地引出保护接地(PE)线,必须从电源供电线路的零线引接过来。

网友D:
老兔子师傅分析的很合理,安监局就是担心你的钢结构接地不可靠才叫你整改,我们这边后级配电箱一定要你加漏保和可靠接地,否则叫你停产整改…

网友J:
兔师傅这根红线画得很到位!

@老兔子 兔师傅,柜内可以把零线和地线短接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兔师傅这根红线画得很到位!

@老兔子 兔师傅,柜内可以把零线和地线短接吗?

不可以!!!!

因为要求保护零线是直接从主供电线路上引接过来做接地保护的,而你的各个电柜中的零线是独立的,而且这个零线属于带电导体(三相不平衡的时候有电流通过)。所以,该零线不能再与从主供电线路引接过来的、独立的接地保护线再次连接(因为这条独立的、专用的接地线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带电的,即没有电流流过,除非该线发生漏电故障)。

这也就是安监局强烈要求这样做(采用TN-S五线制)的目的。

网友I:
再补充一点,前面图中从主供电线路的零线分接出来的保护(PE)线画的是示意图。

正确的做法是应该从出线柜开关前或者从没有配电装置和出线柜,直接从变压器低压侧断路器(或者隔离开关)往外供电(如一些街边杆上变压器)的供电线路的断路器(或者隔离开关)前将零线做重复接地后独立引接出来。

也就是说,这条保护零线是从电源往外配电输出端的第一个开关前将零线做重复接地后,分别引接出专用的零线和接地保护(PE)两条相互独立的线。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兔师傅,保护接零是从出线柜之前接地的,那对后端的零线能起到保护吗?

没做过大的配电,不好意思!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兔师傅,保护接零是从出线柜之前接地的,那对后端的零线能起到保护吗?

没做过大的配电,不好意思!谢谢!

保护接零分两种:

一种是零线(N)与保护线(PE)共用,此时的零线就是PEN线了。这种方式是要求这条共用的零线(PEN)任何的时候不能断开(不能进开关,不能接保险丝),而且还要求不断的做重复接地以增加其安全可靠性,这就是所谓的TN-C供电系统。

另一种是零线(N)与保护线(PE)分开,各自独立,这种方式中零线(N)不要求强制做重复接地。而保护零线(PE)与零线(N)分开后就不能再次并接混用,而且保护零线(PE)可以做重复接地以保证安全可靠,这就是TN-S供电系统。

所以,“保护接零是从出线柜之前接地的”,就无所谓的“那对后端的零线能起到保护吗”之说,因为两者的概念不同。

现在的新规范不要求零线(N)做重复接地。所以,防止断零(N)故障造成的事故,只能靠加强零线的可靠性和防盗来解决。

网友K:
钢结构做地线没问题,前提是你的钢结构的接地点要可靠,漏电保护开关,该安装的地方还是要安装的,特别是一些移动工具供电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谢谢兔师傅!
我看现在大部分采用的是TN-S系统,那为了确保安全,需要在使用端做PE的重复接地,是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谢谢兔师傅!
我看现在大部分采用的是TN-S系统,那为了确保安全,需要在使用端做PE的重复接地,是吧!

你们自己学习理解下面的标准文件:

GB 14050-2008 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标准)

GB 50052-2009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完整版)

GBT 50065-2011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推荐标准)

网友L:
其实就是在第一级配电箱把零线和钢结构连起来只要接地电阻达标就行不知俺的理解是否正确工控大师们!

网友M:
接地还是按照安监局要求来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我认真学一学!

网友N:
工厂里都是配电柜多,零地线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