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此电路中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01-03):
2842的4脚通过三极管基极去控制8脚和3脚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我之前以为是前沿消隐,但是仔细看不像。

网友B:
需要测试一下2842的4脚,在上电-启动-稳定过程中的波形,才能准确判断其对DQ2基极的影响,进而确定DQ2的作用。

楼主:
是通过4脚的三角波控制三极管来控制3脚电压吗

网友A:
是做电流补偿用的

网友A:
https://bbs.21dianyuan.com/thread-15486-1-1.html
基本就是开关电源控制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