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4):
水泵因低液位保护后跳了,PLC 远程就地都启动不了,现场配电箱中热保绿灯都亮,这种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什么跳了,热继吗,复位就是了
关键是低液位检测是没有还是失灵

网友B:
电路正常会复位,看看复位了吗?然后你的水位正常了没啊,水位不正常设备不会工作的。方便的话传个原理图上来,一看就明了了。

网友C:
检修PLC输出控制信号,确认信号输出正常
检修水泵控制接触器主电路,确认热继\综保等等的保护系统已经复位,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D:
一个液位保护不至于让PLC启动不了吧,先把存在的故障解除了再考虑其他的吧

网友E:
远程启动不了查线
本地也启动不了 热继动作
那就显然是电机过载了啊 检查下电机运行电流看下是不是有啥问题

网友E:
https://www.sohu.com/a/315853206_203490

液位低 泵空转 建议查电机

网友F:
1、液位低保护,设备停车。正常保护吧。
2、热保绿灯亮?保护正常不都是亮绿灯,产生保护后亮红灯么。请楼主确认热保是动作了还是没有动作?
3、PLC远程就地都启动不了,如果现场液位低还是保护中,启动不了也是正常。
4、如果液位没有保护,热保动作,请恢复热保再启动试试;如果还启动不了,请检查电机。

网友G:
首先查明热继电器动作原因,清除液位保护,清除热继电保护,应该就能启动吧

网友H:
不上水还是电机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