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4):
电路中看到两个7805连接,如何判断变压器次级电压

网友A:
电解电容画反了(OR D画反了?)
半波整流电路哦。
负载很轻时用。变压器AC10~15V左右。
高手们都不愿回答了。

网友B:
个见:交流电压8V左右就够(应该不会高于10V)了。8V也是被稳压(整流后满足7805输入/输出的3V电压差)的。高点也行,稳压器的功耗会大点。。
但有例外:像是电流检测A7840输入侧供电,因工作电流小,输入是取自+15V,对7805来说有10V的电压差。但工作电流小时,电压差大点也没有关系。
所以,单就楼主给出孤立的参考图,一下子说准也是难事儿。
对于输入输入电压差,也不能孤立来看,工作电流大时,要求尽量小的电压差。工作电流小时,电压差大点也行。目的是使功耗/温升不要超。
说准一件事儿,常常需要更多的参照体系。单就一点,往往失之以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