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控制线u相跟w相接反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22-01-04):
(无正文)

网友A:
感觉是反相!!乱说的!

网友B:
普通变频上下桥同时接反的话应该是反相,如果有输出检测的话应该保护吧

网友C:
控制和输出对不上,会过流吧

网友D:
等同u和w相电流传感器对调了,不能反映真正的电流,看软件算法,要是能用也不正常的。最坏就炸了。

网友E:
大部分小功率或低端变频器估计就是相序问题最多就是反转。如果有输出相位检查的话应该会报过流。不至于炸

网友F:
只要电机和电机连接线正常,你调整二相线肯定反转!

网友G:
我试过,轰的一声。
烧了我的头发,到现在还没有长回来

网友H:
意思就是U/W触发插件互换?
我仅遇到一例众辰220KW炸机机器,驱动板插件插反后出现三相不平衡现象,带载运行测试时V与U相367V、V与W相374V、负载电流误差2A,驱动板上左边插件是W、右边是U。而模块的安装方向是左边U、右W相,换模块后就按常规对应插入,就出现问题了,运行跑到100A电流,电机也不抖,做常规测量才发现问题,还以为驱动板问题、新换模块问题....捣鼓半天时间,最后互换插件后就正常了。特此还做了个记录
板子上插件标注的

网友I:
电流互感器差错电机会抖动。触发线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