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问题

楼主(2022-01-04):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希望不吝赐教
现有汇川H2U  PLC一台,怎么通过485通讯与昆仑通态连接,小弟在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A:
首先在设备里看看能不能找到汇川这个型号的plc,如果找不到就得走通用的协议如modbus这样的。

网友B:
选三菱的试试。

网友C(2022-04-13):
选三菱是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