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4):
各位大佬好:
本人在工厂工作,工厂有一台电机功率是315KW,是由施耐德软启动器型号是ATS48C59Q电路组成,在正常运行中突然几次现场听着电机有像是重新启动的声音,在电脑监控画面上显示该电流大到超过量程,最近有一次很短时间就发生五次电动机自动停开的声音,导致该台电动机的配电总柜总开关跳闸,有没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是该软启动器的问题吗?
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A:
1)确定中途电流大了自动停机又自动开机?如果确定:a)软启动器有问题,故障无法锁定,除非自动复位;b)电路设计有问题,故障信号与控制信号没设置连锁,命令信号可能是保持的?c)软启动器设置了重启动且没有与控制信号连锁?如果不确定那就后期注意仔细观察。
2)上级空开跳,说明要么没正常启动完成,电流过大的持续时间长(或断路器有欠压保护压降过大跳?);要么运行中电流过大持续的时间长,否则正常启动不会跳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