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4):
楼主
最近在家里捣鼓变频器和电脑的通信,买了一个USB转485的转接头。用家里的台式电脑连接上一台国产的韦德韦诺的变频器,用串口调试工具收发报文控制良好。几天后又拿来一台丹佛斯F51的变频器,丹佛斯F51的485端子是68 69号, USB转接头插在电脑上,另一头的变频器那边的通信线刚接上一根,转接头一下子就烧掉了,转接头上的接收灯常亮,就完了,不能用了,第1次以为是转接头的质量不好,又买了一个转接头。这次呢比较小心,先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丹佛斯的通讯端子的电压,又对比了一下国产变频器通信端子之间的电压,都是四五伏左右。先用这个转接头和国产变频器连接通讯没有问题。再去和丹佛斯变频器连接,刚接上一根线转接头又烧掉了,和上次的症状一模一样,于是把转接头从电脑上拔下来,和丹佛斯变频器的两个通讯端子连接好,再去往电脑上插,这个时候我惊人的发现那个转接头的USB头,在刚刚碰到电脑的USB口还没往里插的时候,居然在打火。
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

我只想到一种可能,就是我的电脑是台式机,是三角插头有地线的,变频器是220伏的,我只接了个两根线电源,没有接地。难道是电脑在USB口的外壳是接地的??可是那台国产变频器我也没接地呀。
怎么会这样好奇怪!!!

丹佛斯的变频器手动启停带电机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今天量了一下这个485的端子对地电压有将近100伏呢,不过那台国产的变频器对地电压也差不多。

网友A:
先把台式电脑外壳和变频器外壳接地,应该基本上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变频器是220伏的,我只接了个两根线电源,没有接地.
地线接好再试

网友C:
实际上是变频器的通讯端口的电路部分没有隔离,就算接了地有时候也会出问题,这就是在工程应用时候为啥要选择带隔离的通讯模组的原因了

网友D:
我用的隔离型的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网上有光电隔离、电磁隔离,就是是通讯速率有点区别,都可以用,效果都很好。

网友E:
应该是两个设备没接同一个地,有电位差

网友F:
又开一主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是220伏的,我只接了个两根线电源,没有接地.
地线接好再试
在家里,地线接上直接合不住闸,测了两台变频器散热片对地100v+

网友G:
我用笔记本电池供电一样有火花,最好断电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