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5):
采不上温度,为何?

网友A:
模块电源灯亮了?

楼主:
模块灯是亮的。

楼主:
第一个图片不显是因为胶带遮住了。

网友B:
模块error灯亮了

楼主: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C:
呵呵;你后面模块电源DC24V没接吧?

楼主:
我刚接上了24伏电源,仍旧采不到数啊。

网友D:
先把error去掉再说,模块配置了吗?

楼主:
这个需要怎么配置啊?

网友A:
plc编程软件添加对应的模块试试

楼主:
嗯好的去试下。

楼主:
今天下午开机一试,发现已经采到温度信号了。也没有进行任何配置操作。可能是自动识别配置了,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网友E:
其实模块错误灯有报错,你可以根据寄存器查手册看什么报警

网友F(2022-03-16):
可以清空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