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5):
有一功率为220KW的施耐得软启动器,现拖动一个0.8KW的电动机,但一开机即显示缺相故障,请问是功率不匹配还是软启动器有问题?

网友A:
0.8KW的电机要用220KW的软启?

网友B:
电流都检测不到,当然要报故障了   0.8kw还用什么软启?

网友C:
功率差几百倍;80KW电机还差不多;

网友D:
0.8kw直接启动就完了。

网友E:
直接启动不就完了,不可以的,小电机测试未必都能过关,更何况你实际去用。

网友F:
我曾经用7.5kw的驱动500W的电机,电机转动,但显示电流为0.

网友G:
估计你是要测试这个启动机吧,不接电机时候上电显示什么?

网友H:
应该是80KW吧

网友I:
参数里面有个小电机模式

网友J:
可以直接启动了

网友K:
属实是随便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