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型变频器,不接主电源,只在cpu板上接直流能查看故障代码吗?

楼主(2022-01-05):
主电源接220v显示lu,无法对面板进行操作

网友A:
变频器的电压等级是多少,380的变频器接220肯定报LU。另外单独给CPU板供电,所有检测信号都没有,指不定会报什么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能查看参数就行,不知道那些排线的定义

网友B:
这是主板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主板接口定义…
谢谢老师,那要是只想查查代码,接哪两根线啊?

网友C:
接220V,然后用台达变频器软件通讯就可以读出完整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Delta VFDSoft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师,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这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220v无法读出06-08,06-09,06-10,06-11

网友C:
回复 楼主:
0就是没有异常记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再试试别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