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5):
有点尴尬,各位老哥!

两根线的那种直流电机,调换正负极就可以切换正反转,原来想的是买了一套模组,控制别的顺便多要了6路控制3个电机正反转
问题来了,今天拿出来一看好像有点尴尬,想半天没想出来怎么接?  这个有办法接出来吗
继电器1接通   电机正传  断开电机停止
继电器2接通   电机反转  断开电机停止
唉,主要还是公司买的,估计丢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简单讲一下吗老哥    没反应过来

网友B:
很简单啊,继电器下端电机线并接,反的正负调一下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一路开闭啊

网友C:
平时不努力,蛋疼了吧

楼主:
好像?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是两路开闭吗老哥?     还没那么菜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过想了半天才想出来

网友D:
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建议用成品驱动模块,用继电器直接控制,转换瞬间打火会比较大,存在过冲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哥
这是第一台,验证验流程以后,正式生产会换专用的驱动模块   防止过载堵转

网友E:
好像右边的图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右图好像是两路常开吧

网友F:
驱动直流电机有专门的驱动模块及芯片,或者用四支MOS管搭,不适合用继电器。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都是常开的。
实际一共是四路常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想了半天才想出来

你想出来的?我在十年前已经在电路板上见过这种接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平时不努力,蛋疼了吧

这种比较常见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平时不努力,蛋疼了吧

这图使用啥软件画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I:
EPLAN.

比CAD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