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5):
现在供货时间不稳定,台达的好像还可以,准备替换现用的,先前了解30/40点不不带中断,是吗?
请问,40点的小PLC那款带中断功能?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没有对台达熟悉的?

网友A:
可以,不过台达的如果用EH系列价格会比OMRON CP1E/2E的还要高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先前销售说小机器没有中断
EH40去年用过一个,是将20改40,挺便宜的,有想法做替换,结果问销售说没有中断,就放下了
先做屏的替换

PLC再回到基本的CP1E/2E就倒退10年了,换个品牌客户还可以接受

昆仑屏节后到了,组态方式与NB类触摸差别忒大,慢慢适应中

网友B:
就怕台达的不知啥时候PLC来个出错,然后死机,后期维护麻烦。好长时间了,还没找到原因,没找到应对办法。坏了,现在就只好直接换新

网友C:
你要什么中断,外部输入中断,计数中断,时间中断,通讯中断?中断数量要求?台达这些功能都有的。

网友D:
台系的PLC主打就是性价比,中断功能必须能安排上,就看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只要一个外中断
先前销售回话没有中断
目前先紧着触屏替换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昆仑通泰还可以,特别是脚本,都很方便。

当然NB屏也还好。

昆仑通泰便宜啊,就是质量,做工一般

网友F:
EH3是带外部中断的,内部计数中断也有。台达用了好多,都是比较稳定的了。而且也是经常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昆仑通泰还可以,特别是脚本,都很方便。

当然NB屏也还好。

昆仑通泰便宜啊,就是质量,做工一般
目前,觉得还是NB(类似)屏来的容易
比如,PLC如何通过"触摸屏窗口通知区"切换触摸屏窗口
带文字的双色指示灯好像就要用二个按钮替代,叠加.....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昆仑通泰类似组态软件,个人感觉还好。

除了硬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先慢慢弄,催的急就摔出去。

网友G:
NB的屏也是步科代工的
当然用的液晶之类的可能好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台达的PLC我也用过,其它品牌也不少,20来年了,除了一次西门子S7-200在特定环境中出现死机现象,其它品牌还从未遇到过。台达接触过运行最久的一台ES系列PLC,从2000年左开始,到2013年设备更新报废,一直未出现过问题,我拆了回来当展示,前两年还到现场应急使用了个把月。
我接触台达时间也有些年头了,实话说台达的硬件质量我从来不怀疑,堆料在业内是出了名的,用料绝对在第一梯队!最近这些年可能因为上有三菱下有汇川两头承压,可能有点那个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收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