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5):
在线求救,信捷PLC 用c语言写开平方是什么指令?比如根号A?

另问一个,信捷plc指令参数配置里,其中一个是脉冲数/转,我设的3200, 另一个移动量/转,这个是um单位吗?比如30mm,写成30000?

第一次用信捷,请教各位大佬。
3分悬赏,已用1分

网友A:
给你提供个PLC编写的程序,但愿能能对你有所启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肯定有c语言可用的sqrt。

网友B:
开平方的函数
unsigned int insqrt(unsigned long a)
{
   unsigned long i,c;
   unsigned long b=0;
   for(i=0x40000000;i!=0;i>>=2)
   {
       c=i+b;
       b>>=1;
       if(c<=a)
       {
           a-=c;
           b+=i;
       }
   }
   return (unsigned int)b;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帮忙回答了,sqrt。thank you too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so much.
假如设置脉冲个数,下面的移动量需要填多?(假设丝杆螺距10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so much.
假如设置脉冲个数,下面的移动量需要填多?(假设丝杆螺距10mm)

具体看手册吧,里面讲的很详细,1-2-1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