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根4平方软线,接到单根4平方硬线,这种接法行不行

楼主(2022-01-06):
(无正文)

网友A:
上锡焊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B:
- -看负载,如果负载只有几百瓦,那问题不大

网友A:
就是奇怪,如果大功率,为什么不直接拉到入户配电箱。

网友C:
这个问题看怎么说,如果说钱足额到位的话,这个操作是瞎搞!反之的话,已经不错了!

网友D:
半路夫妻---搭帮过日子
这样不行,除非是乱扯线---22解决的问题你弄个42

网友E:
功率不大,临时用一用没问题的

网友F:
个人建议,焊锡或者用端子转接比较保险

网友G:
从导电性上看接触挺好,就是接法不太符合规范,一定要直接连接,是不分不同的位置这样缠绕,然后把线的走向顺起来,是不更好些,还避免直接拉拽受力。。。

网友H:
好像是暗盒内接线。

网友I:
不上锡的话大电流就不靠谱了,空间够的话采用端子压接…

网友J:
这种方法不是不行,问题在于你的缠绕是否规范,是否达到缠绕匝数和长度。

也就是制作工艺的问题。

网友K:
一个16平方的 直筒线耳打起来啊,或者软线打4平方线耳,硬线打圈,用螺丝锁起来

网友L:
要么用接线盒,这样接相当不靠谱。

网友M:
86盒内接线。照明或插座使用。
软线捋顺了,硬线回折压死,即保证压紧又方便绝缘胶带包扎。

网友N:
这种接法不是不可能,只是要注意功率大小

网友O:
嘣~

没蹦之前都行,蹦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