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耐德PLC

楼主(2022-01-06):
施耐德PLC如何对应MODBUS地址表,
%MF2042
 %MF2043
  %MF2070
 %MF2080
%MW2:X10
 %MW102:X0
对应的modbus地址

楼主:
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哥指教

网友B:
你用的什么PLC现在还能用到 MF变量 ?只有unity pro 里面的老CPU支持这个变量.
他跟MD寻址是一样 (跟somachine里的MD不一样啊..)
都是归到MW上面的

MF0  = MW0 MW1  MF1 = MW1 MW2  MF100= MW100 MW101

这个跟somachine的地址就不一样的... somachine 里面是不重叠地址  MD0 = MW0 MW1   MD1 = MW2 MW3  MD3 = MW6 MW7这样.
真使用的时候你可以自己试试  建几个变量..去用40000地址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哥指教,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是施耐德的M258

网友B:
回复 楼主:
258你用MD就可以了啊....MD就可以声明REAL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