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6):
当物体遮挡时,常开变为长闭吗?

网友A:
不是跟按钮一样吗
遮光   常开点闭合   常闭点断开
通光相反
话说带常闭的光电开关不多吧

网友B:
开光电开关的品牌型号,有些光电开关是可以设置的,有些是输出两根线的,具体得看正在使用的光电开关的说明书

网友C:
看情况,有些是可以设置的,上面有旋钮或者小开关

网友D:
中间加个继电器倒一下,想要开闭自己选。

网友E:
每种广电开关都有,也可以加装中间继电器

网友F:
用的品牌及型号都不说;有些是在光电上可以调节的;

网友G:
以前用图尔克的对射光电是四线制的,棕正兰负,黑是常开变常闭,白是常闭变常开。而欧姆龙的光纤型对射光电,有个放大器,它上面有设置按钮,按一下就能常开变常闭。所以查说明书最管用。

网友H:
继电器输出的,常开和常闭接点随你喜欢

网友I:
看一下资料都有了

网友J:
这个是可以选的。

网友K:
选型可以选择PNP或者NPN的,中间加装中继也可以转,看项目需求吧!

网友L:
廉价的光电不会有设置的,选型购买的时候,一般都是提供常开触点,想改触点的话只能自己加装一个小型的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M:
查手册,或者看光电开关本体的印刷说明(有的话)。

网友N:
亮通Light ON,  检测到信号(即黑色线)后输出信号由OFF变ON     暗通Dark ON,  检测到信号(即黑色线)后输出信号由ON变OFF

网友O:
我喜欢用欧姆龙E3JK-RR11,这个光电开关宽电压、交直流AC/DC24-240V,继电器输出模式可调表情方便调试。

网友P:
当物体遮挡时,常开变为长闭吗?

这句话应该改为  当物体遮挡时,常开变为持续闭合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Q:
其实是可以编程的看你怎么定义!IFM有的是这样的

网友R:
还有5线制的,电源两根,剩下三根就是一个继电器的三个点,自己任意组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