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元器件的具体型号谢谢!!

楼主(2022-01-06):
如图,求助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M342t

网友A:
淘宝搜下 丝印M3 出来一大堆,慢慢选

楼主:
我搜到一个 但是后面数字和之前不一样 PBSS4240DP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封装是SOT457或者SOT23-6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封装是SOT457或者SOT23-6的....
论卡尺对工控维修人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