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接线问题

楼主(2022-01-06):
单位采购买了*泰的电磁阀,DC24V的,带指示灯,看照片端子,按照我的理解,螺丝刀处应该接负极指示灯能亮才对,而实际上刚好相反…

网友A:
你是想说LED焊反了?

网友B: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该就是LED焊反了

网友C:
我昨天接亚德客的插头,LED灯标识一样,螺丝刀那个位置没标识,另一个标注-。

网友D:
看到三个接线柱,最好对照一下资料。

网友E:
试一试,怎么接是亮的就怎么接就OK,这么纠结干什么!

网友F:
国产标注有时候比较随意

网友G:
国产的不标就是对的表情表情 不亮你就反一下,标了反而让你纠结

网友H:
以前用国产的直流接触器,出口到印尼。接触器上写着220V 50HZ,印尼电工问直流接触器为什么电压是是这样的?当时回答是在中国就这么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一试,怎么接是亮的就怎么接就OK,这么纠结干什么!
呵呵…我知道怎么亮怎么接,关键是大公司就这样的产品?我和采购说,我怀疑你买的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三个接线柱,最好对照一下资料。
没有说明书的,就一个袋子,两个一包装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接亚德客的插头,LED灯标识一样,螺丝刀那个位置没标识,另一个标注-。
亚德客用了很多,标注的很清楚,没发现标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该就是LED焊反了
我也这样想,LED焊错了,关键是大公司,质量把控也不行了,虽然不影响使用,客户维修电工就郁闷了…

网友I:
接反了灯不亮。但是电磁阀会工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三个接线柱,最好对照一下资料。
没有说明书的,就一个袋子,两个一包装盒子…
官网也没有?
接线柱旁没标注?
还是抛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三个接线柱,最好对照一下资料。
没有说明书的,就一个袋子,两个一包装盒子…
官网也没有?
接线柱旁没标注?
还是抛弃吧
仔细看!没螺丝刀这个接线柱前面有个+呀!这样的标注,电阻过来到LED这边又有个+,心里肯定螺丝刀这里接负极呀!偏偏它就不是…如果这个电磁阀是真货,作为大企业产品,我真看不懂怎么接线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以前用国产的直流接触器,出口到印尼。接触器上写着220V 50HZ,印尼电工问直流接触器为什么电压是是这样的?当时回答是在中国就这么印的

直流接触器不表示该接触器的吸引线圈是直流的。

所谓的直流接触器是指该接触器的触点是用于直流负载的,而吸引线圈是交流还是直流,看你的选择。所以,选择接触器要注意其吸引线圈的电压属性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K:
这个你不用看,不论哪家的货,都是先测试了再安装的,部分的产品,如果接反了,线圈甚至不通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该就是LED焊反了
我也这样想,LED焊错了,关键是大公司,质量把控也不行了,虽然不影响使用,客户维修电工就郁闷了…

不要想的那么完美,奔驰也有漏油的,没什么好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