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放大板

楼主(2022-01-06):
师傅们,请您推荐一款PLC放大板,质量稳定点的,淘宝上很多,不知道那款质量好,以前都用继电器组,这次的设备动作频繁,应该用这种寿命长点…

网友A:
PLC放大板有继电器的、晶体管的、晶闸管的,你要哪种?

网友B:
PLC选晶体管输出的+外接中间继电器才是正道,简洁更换方便。

网友C:
直流放大板一种用的是成强高科的,质量还行。用来控制电磁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选晶体管输出的+外接中间继电器才是正道,简洁更换方便。
继电器控制直流电磁阀就不耐用。

网友D:
淘宝网上多。要是量大,实在不行,自己画块PCB,做一些。

网友E:
动作频繁的话,最好用晶体管输出的,继电器的用长时间了,也会坏!

网友F:
电压、电流、动作频率等先讲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选晶体管输出的+外接中间继电器才是正道,简洁更换方便。
继电器控制直流电磁阀就不耐用。
估计要选大一点规格的继电器,还外加续流二极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放大板有继电器的、晶体管的、晶闸管的,你要哪种?
我想用晶体管的,1分钟动作50次左右,继电器寿命可不长,控制6瓦的24V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电流、动作频率等先讲一下;
接近开关输入信号,控制dc24V6瓦电磁阀线圈,一分钟动作50次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选晶体管输出的+外接中间继电器才是正道,简洁更换方便。
原来设备一分钟30次左右就是用继电器控制的,现在设备改进后达到50左右了,继电器这样动作寿命不长…

网友G:
这个频率你可以考虑晶闸管类型的

网友H:
如果是控制电磁阀,首选是MOS驱动的板子,非常耐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晶闸管是用来控制交流的,直流用MOS管。

网友F:
6W没什么问题,MOS管大多都有3A的电流,24V可以带几十W的,足够了;

网友I:
继电器10万次寿命,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10万次寿命,电磁阀?
电磁阀寿命应该比继电器长,动作不频繁的话我直接用继电器了,客户更换也方便,现在要求50次一分钟,想换mos管的,因为没用过,不知道淘宝上哪个质量做的好…这次客户定了30台设备,如果选择的不合适,以后维护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放大板有继电器的、晶体管的、晶闸管的,你要哪种?
我想用晶体管的,1分钟动作50次左右,继电器寿命可不长,控制6瓦的24V电磁阀

电流小应该没什么问题,淘宝上买东西选交易量多的,还有看评论,另外预多几路,万一坏了一路,换个接口就搞定了。

网友J:
才一分钟50次,质量好一点的继电器都能满足要求,除非挑了几块钱一个继电器那就另说了!

网友K:
继电器可以满足的,还是可以考虑优质一点的直流固态继电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10万次寿命,电磁阀?
电磁阀寿命应该比继电器长,动作不频繁的话我直接用继电器了,客户更换也方便,现在要求50次一分钟,想换mos管的,因为没用过,不知道淘宝上哪个质量做的好…这次客户定了30台设备,如果选择的不合适,以后维护麻烦…
电磁阀可能寿命比继电器长,其动作频率能否到你的要求

你可以用晶体管输出PLC,再选可更换器件的接口板,6W的电磁阀,选继电器的便于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10万次寿命,电磁阀?
电磁阀寿命应该比继电器长,动作不频繁的话我直接用继电器了,客户更换也方便,现在要求50次一分钟,想换mos管的,因为没用过,不知道淘宝上哪个质量做的好…这次客户定了30台设备,如果选择的不合适,以后维护麻烦…
电磁阀可能寿命比继电器长,其动作频率能否到你的要求

你可以用晶体管输出PLC,再选可更换器件的接口板,6W的电磁阀,选继电器的便于维护
电磁阀动作频率不是问题 ,我另外一个设备电磁阀动作100多次一分钟都没有问题,这个设备简单,用不到plc,只是用到二个小气缸,用二个接近开关控制…速度提速以前就是用继电器带电磁阀的,现在速度稍微快点了,普通继电器怕寿命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10万次寿命,电磁阀?
电磁阀寿命应该比继电器长,动作不频繁的话我直接用继电器了,客户更换也方便,现在要求50次一分钟,想换mos管的,因为没用过,不知道淘宝上哪个质量做的好…这次客户定了30台设备,如果选择的不合适,以后维护麻烦…
电磁阀可能寿命比继电器长,其动作频率能否到你的要求

你可以用晶体管输出PLC,再选可更换器件的接口板,6W的电磁阀,选继电器的便于维护
电磁阀动作频率不是问题 ,我另外一个设备电磁阀动作100多次一分钟都没有问题,这个设备简单,用不到plc,只是用到二个小气缸,用二个接近开关控制…速度提速以前就是用继电器带电磁阀的,现在速度稍微快点了,普通继电器怕寿命是个问题…

就2路的话,可以加固态继电器好了,直流控直流的那种

1分钟50次,1小时3000次,算20个小时,一天就是6万次,按300天算,一年1800万次,继电器的寿命肯定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