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6):
CC-LINK 诊断:发生保险丝熔断错误
请教一下大家,本人新手使用FX3GA连FX3U-16CCL-W,通过CC-LINK电缆连接AJ65BT-D62D-S1,
本想着读出编码器的数据,结果一直没成功,后来发现编码器没有供电,就诊断出上图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只能更换这个高速计数器模块。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啊?
还有更好用而准确的模块推荐吗?谢谢各路大神的指点。

楼主:
保险丝熔断问题已经解决,
分享一下原因,
就是因为26与27端子没有并入24VDC电源,并入后就没有此报警了。
现在学习读取绝对值编码器数据的问题。

网友A:
这么智能?连保险丝坏都能测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没有电源送入,就报的是外部熔断器坏。其实不是模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