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7):
我们有台机器安川驱动器报320,加大制动电阻能否可行?

网友A:
如果确实是再生电阻的问题,加大可行;

网友B:
根据手册的数据来配套,如果你现在在用的已经是配套的,并不可复位的话,建议你送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大电阻是不是还得把参数改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转的慢一点就没事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Pn600、Pn60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电阻加大后,参数也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