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7):
请问有什么PLC  输出点比较多,又不占空间。

网友A:
找那些远程IO模块 个头都不大。

网友B:
组合式的,每个品牌基本都有64点的I/O模块,体积绝对小;像OMRON的CJ1W-OD261,一个模块64点输出;

网友C:
看看松下的,之前说FP0是可以放衬衫口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PLC  输出点比较多,又不占空间。
海为PLC,好像有那种单独只有输出点、没有输入点的CPU,既可以使用海为PLC编程软件进行编程,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个Modbus RTU从站模块来使用。

网友E:
小型机点数本来就不多。

点数多又是小型机,那外资品牌厂家拼死研发出来的中型机大型机还怎么卖?花大价钱开发出来的东西卖不掉咋搞?亏钱么?想点数多,价格便宜,体积小的,直接去某宝私聊商家,只要钱给到位(比外资的中大型机价格绝对超值),一块国产廉价的工控板都能给你搞到几千点都不是问题,几万点也是小意思。这就是国产仿抄加山寨的超能力。

网友F:
你打开PLC内部,看看那个还有空间压缩?
硬件元件的大小基本定死了。
那点大小都要省的话,
建议定制,没必要的输入输出口一个都不多要。
多加几千块,软件都搞定。
有些许量便宜许多。

网友B:
像这样一套可以达到7、800个点,可以满足不?

网友G:
起码说说具体要求,比如输入多少,输出多少,有未有模拟量要求…
小到什么程度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基恩士好用吗

网友I:
高密度的输入输出模块,一个模块64点。也要看CPU最大的支持点数。

网友J:
施耐德也有类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基恩士好用吗
用熟悉了还是可以的,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K:
三菱Q系列,一个模块64个点,输入输出都有相应的型号!还有L系列也是有的,体积也够小的!

网友L:
松下的,三菱的,都有那种小的,可以扩展

基恩士太贵了,不要去考虑了

网友M:
plc个头小的多了,但扩展接线排还是要地方的,三菱的Q,体积不算大吧

网友A:
价格也是他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吧。

网友N:
回复 网友B:
这也太多了!!!

网友O:
我觉得欧姆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