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噪声过大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22-01-07):
这个电路中如图所示,改变PWM频率,当4K的时候电感有非常明显的噪声,当PWM为20K的时候没有噪声,但是RCD的二极管温度很大过热,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搞电源开发的,你还是去电源网问比较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感觉这里面大佬比较多,说不定有人就帮我解决了0.0

网友B:
你说的噪声大,是振动声音大,还是电源杂波多?

网友C:
100UH感觉有些大

网友D:
频率在人耳听到的范围,调到人耳听不到的频率就行了

网友E(2022-03-16):
C22是不是失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