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7):
最近要做一个西门子WinCC V7.5 与台达DVP-ES3系列PLC通讯的项目,研究了一下WinCC,要用OPC Server软件。
各位大佬有没有搞过的实例,能给推荐个好用的OPC软件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要做一个西门子WinCC V7.5 与台达DVP-ES3系列PLC通讯的项目,研究了一下WinCC,要用OPC Server软件。
各位大佬有没有搞过的实例,能给推荐个好用的OPC软件么?

KEPWA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别的通讯协议?比如modbus, wincc好像支持.kepware不便宜啊.
就ab的ftv好像只支持opc,才没办法用kep.

网友C:
商用的话,不要考虑第三方OPC了,太贵了,

可以尝试转成MODBUS TCP之类的器件处理。

WINCC 感觉太贵了,授权太多。

网友D:
为何不直接用MODBUSTCP?WINCC带这个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