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扰的问题

楼主(2022-01-08):
有一台设备的采集电流用的是AC0-5a的交流变送器表4-20ma的,采样电流取自互感器和指针电流表串接的,由于电缆有20多米距离,在机械不运行时,plc采集的有数值在0~10a左右来回的跳动,有时候显示0,有时候显示10a左右,设备运行起来后,感觉数值波动的不大了,是怎么回事啊,各位高手分析下,是干扰造成的吗

网友A:
变送器输出端万用表先测下,有问题前端找原因可能是变送器问题或者干扰, 没问题后端找原因,实在不行,PLC端做个滤波和运行信号联锁,毕竟正常运行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是多少比的?

网友C:
先排除电缆线长度的影响,正常不开机是不应该有波动的

网友D:
设备不开,电机不转,互感器没电流,电流表内部接电阻?电流变电压,电缆较长没屏蔽?---拦截过路财神填肚子
设备开启,有稳定收入,过路的就看不上了

瞎猜,可能是这样子的

网友E:
屏蔽线。加一个信号隔离器试一试。

网友F:
你看下模拟量转换中的数值,那个基本是最准的

网友G:
系统接线有问题吧?
采样电流取自互感器和指针电流表串接的。

建议使用独立的电流变送器去采集电流数据,而不是去改动原电流表检测电路去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蔽线。加一个信号隔离器试一试。
用的就好隔离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接线有问题吧?
采样电流取自互感器和指针电流表串接的。

建议使用独立的电流变送器去采集电流数据,而不是去改动原电流表检测电路去实现。
以前用的也是这样的就没有问题,就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