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8):
有一台西门家电机,用国产变频器驱动时,启动到3hz就报过流故障了,检测电机阻值和绝缘没有问题,而且电机还是全新的,就是启动不起来,把电机接到自耦柜子上启动没问题运转正常,搞不懂是什么原因了,难道西门家的东西国产变频器不能驱动吗,当然,变频器也是好的,有人给分析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参数调的不对吧

网友B:
功率不匹配

网友C:
你用SIEMENS的变频器带下试试

网友D:
变频器驱动马达,是有个建模的过程的(设置马达驱动参数),估计是你两个新玩意都没有了解一番(翻阅硬件使用手册),直接接线上电就想转起来了对不?

楼主:
各位大神们分析的很对,是电机参数没有设置,设置了就好了,可以国产的电机或变频器都不用输入电机参数就能运行的啊

网友E:
这样的题目,条件都不齐全,讨论起来的结果全是猜
你的电机型号,变频器的型号,测试工况都亮出来,很快就可以得到答案的,最简单的,你变频器连接电机后,不做一下识别,也是会报过流的

网友F:
楼主开始玩高端产品了。

网友G:
看来脑子还停留在过去式

网友H:
参数设置一下啊

楼主:
那为什么国产的电机就不用设置呢

网友I(2022-02-10):
国产的也是需要设置,如大功率变频器拖小功率电机,如不设置参数会出现报过流故障。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我觉得大部分国产不用设置的原因:
1.相对傻瓜式设置,傻瓜操作,很多参数可设置,可不设置
2.厂家本身就不够严谨,技术人员回答也很随意,个别地方设置不对,能用就行,很多参数有跟没有一个样,菜单是有了,但是实际功能没做到
3.西家的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支持,相对严谨,产品成熟,设置不对就是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