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8):
我百度找的说是电机和整流器要分开接线控制,那样的话plc要怎么控制断开的时候电机和刹车同时关闭呢,我现在的接线是整流器接的变频器输入上。因为才接触工控没多久对这个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设备,直接把整流器供电并在马达的接线盒入上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看看电压规格是否合适,因为马达三根线任意两根之间的供电电压是380V,而有的整流器是220C输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设备,直接把整流器供电并在马达的接线盒入上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看看电压规格是否合适,因为马达三根线任意两根之间的供电电压是380V,而有的整流器是220C输入的。
人家变频器控制的,你这样说会误导他的…

网友C:
变频器控制电机时,刹车和电机线要分开控制,不能接在一起,因为频率低时刹车电磁铁打不开,电机会堵转。我一般是plc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的两组常开点,分别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和刹车电磁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控制电机时,刹车和电机线要分开控制,不能接在一起,因为频率低时刹车电磁铁打不开,电机会堵转。我一般是plc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的两组常开点,分别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和刹车电磁铁。
你用同一个继电器控制,变频器设置自由停车没问题,如果减速停车就不行了…

网友D:
利用变频器的输出端子,设置为 运行中 ,这个功能应该所有的变频器都有。

网友E:
这个题目没说是用变频器带的吧,如果这样,刹车线圈的松闸是可以在电机上取电(实际是航吊行走电机应用)
如果是用变频器带,完全可以使用变频器的多功能继电器输出端口来控制松闸线圈(相关数据要设置),这样的话你用一个点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就可以(实际上是航吊主吊的应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解答,输出端子串联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F:
带抱闸电机的接线图有说明,接变频器要另外接抱闸线。
该如何接,与你的电机控制有关,搞不明白PLC就用两点输出,分别控制电机与抱闸。

网友G:
可以用变频器的内置功能继电器,变频器启动时继电器动作来控制打开电磁刹车。不知道可行不。反正我用ABB的就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的,要看实际工况。我的工况是自由停车,断电后行走电机靠刹车停在原位。

网友H:
你得看下你电机是自由停车还是减速停车,自由停车的话用继电器输出点直接控制电磁铁,减速停车一般没用的,不太适合这个容易报过流

网友I:
带刹车的电机一般不会是自由停车的,利用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控制就应该没问题,继电器设置成运行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