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8):
各位坛友,有没有遇到过欧姆龙PLC网口连接不上的情况,PLC型号是CP1H-EX40DT-D,因为公司规定用欧姆龙的PLC,所以基本上都是用的欧姆龙CP系列带网口的PLC,但是经常遇到电脑连接不上的情况,ping PLC的IP地址是能PING的通,但是cx-programer就是连不上,和PLC连接的触摸屏也能正常下载和上传排除硬件问题,但是PLC就是连不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遇到的比较多!不知道是不是欧姆龙PLC网口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楼主:
这个是截图

网友A:
电脑直接连接还是经过路由器或交换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交换机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直接连接的时候也会出现连接不上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直接连接的时候也会出现连接不上的情况!
你发的截图没有连不上的提示啊,我一般把PLC的IP地址都固定了,通过路由器连接的,还没出现过连不上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个动态截图,提示不能与PLC连接,我这边PLC地址也是固定的,IP地址为192.168.250.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动态截图,提示不能与PLC连接,我这边PLC地址也是固定的,IP地址为192.168.250.16
端口号是9600吗?

网友B:
地址能通说明网络端口是没问题啊,可否换一个交换机再测试一下。以前做点歌系统时候,也试过地址可以通,但电脑点歌后不能正常播放,实际是交换机的问题,原理上是一样,欧姆龙这个现象我没遇到过,仅供参考

网友C:
从ping图片看,没ping通呀

没安装studio吧
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PLC的IP地址可以点"浏览"看到,看不到查电脑网络是不是同网段.

如果装了studio
运行这个
直连

改运行这个,为啥不清楚,反正是通了

注:PLC是CP2E-N,是否是否使用CP1H-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端口号是96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加班又重新连接了一下PLC,现在软件能连接上了,生产线上面的2台PLC都能正常连接上去,迷惑了,昨天是死活连接不上!图片是ping通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机器晚上是停机断电的状态,也许断电后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工作状态!

网友D(2022-05-11):
也许断电后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