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8):
RT~西门子200smart  ST40与昆仑通态触摸屏RS485通讯时,
PLC发出滴滴滴的响声,如果把通讯线拔了,声音就没了。
同样的程序,如果用SR20继电器PLC,那么声音就没了,
是不是晶体管的有啥设置冲突了?
请问这是为何?

网友A:
        我SMART加昆仑通态的屏,走的都是 TCP IP 网线通讯 。

        原来老200也走过串口,没见过你这种现象。。帮顶,我也学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关注,触摸屏有点老,没有网口,只能走485通讯!
同样的程序,换个SR继电器的PLC就没声音
声音是从PLC发出的,很纳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响声我传上去了   就那个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响声我传上去了   就那个声音

。。。。为了听你那个视频的声音,把笔记本音量调到100%才听到。

       确实很神奇,从来没遇到过 。。PLC还有出声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那我就要问了 :就是光这声音 ? 别的有什么不良表现 ?。。如果没有什么,那就随他去吧。

网友B:
干扰或者电位差?家里环境应该没啥干扰呀,挪个地方上电时机,或者用万用表测量各自的外壳电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难为你了。
确实,就只有这声音,程序和触摸屏运行正常!
我只是奇怪这啥声音,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  一会试试

网友C:
不是灵异现象就好。
按理说和继电器 晶体管输出没有关系
协议都是一样的。

网友D:
我感觉不是PLC发出的声音应该是触摸屏发出的声音吧

网友E:
smart不是可以网口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mart不是可以网口吗
可能他的屏没有网口

网友E:
昆仑通态的屏好像都带网口的吧

网友F:
记得以前论坛有人发过类似的问题,你找一下。。是通讯干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之前我将触摸屏的电源线和PLC的电源线并在一起(第2张图),
现在我把触摸屏的电源线接在了PLC的输出端上(第一站图),响声就没了,
至于这是啥原因,俺不是电工,期待有心人讲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提醒!问题解决了,但究竟是啥干扰,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问题解决了,但究竟是啥干扰,还不是很清楚!

。。。。那也不应该 。

       SMART200 配昆仑通态屏我做了好多,接线我都是你第二张图的接法。
       从来没有什么响声的说法。。不同的是 :我都是用网口,而你这个
       有响声的是用的串口。

       至于你把屏的电源接到PLC的直流电源输出端 ,我是第一次见这样的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网口通讯,我估计应该也不会有响声。。。
但俺的触摸屏只能走串口,
触摸屏刚好也是DC24,所以我就直接接PLC输出端了
目的就是把触摸屏的电源线和PLC的分开!
至于能不能这样接,说实话,俺不是专业工控的,
目前看来程序啥的都正常,关键那个响声也没了。。。
期待大佬们的见解!

网友G:
我也想试试看

网友H:
是不是你的24稳压电源的声音啊。带载不行

网友I(2022-02-12):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你的24稳压电源的声音啊。带载不行

我也觉得是这个可能,可以拿个可以调功率的电源试试,看看功率降下来,会不会叫

网友J(2023-12-21):
这声音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