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08):
施耐德Somachine用除法指令DIV,输出只有商,余数在哪里。

网友A:
应该是在后面一个寄存器吧,三菱的是这样的,比如D10是商,D11就是余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施耐德Somachine用除法指令DIV,输出只有商,余数在哪里。

余数要用MOD指令来做。

楼主:
MOD 指令工具箱中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D 指令工具箱中没找到。

我认为,花点时间去熟悉一下编程工具对将来很有帮助。

楼主:
OK,多谢版主。

楼主:
可以了,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