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大神!富士F1S--15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22-01-08):
(无正文)

楼主:
各位大神,富士变频器启动报下面横线,经查是393脉冲发生器问题,图片是TP6点的波形图和393第2脚波形图。好像占空比有问题,关键是393第1脚接上B35三极管后竟然不起振!!!!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拜求!!!!

楼主:
三极管加上后出现高电平持续输出,方波发生器不起振!拆掉B35后波形如图所示!!!

网友A:
下划线 看看母线电压是不是显示正常 如果正常调个参数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不正常,查原因就是393方波发生器波形异常,焊上b35三极管后不起振!!!!

网友B(2022-02-19):
接上三极管不至于影响起振,检查一下V+、V-电源,是否因电容不良,导致带载能力差(接入三极管后,电压落致起振条件被破坏)。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劳大神亲自回复!!!!拜谢!!!!!

网友A:
电压检测的故障

网友A:
硬件也就那么几个 很好修的 有点调个参数屏蔽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