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怎样使用台达PLC通过modbus通讯读取模块内位寄存器的状态。

楼主(2022-01-08):
求大家帮帮忙!小弟新手,有一个模块说明如图,有整数寄存器和位寄存器地址,读、写整数寄存器的数据没问题,但是不会读取位寄存器的状态。比如我想读取M104的状态我用MODRW指令编程【MODRW K1 H1 K104 D0 K2】不成功,是不是我的寄存器地址不对
20分悬赏,已用10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家帮帮忙!小弟新手,有一个模块说明如图,有整数寄存器和位寄存器地址,读、写整数寄存器的数据没问题,但是不会读取位寄存器的状态。比如我想读取M104的状态我用MODRW指令编程【MODRW K1 H1 K104 D0 K2】不成功,是不是我的寄存器地址不对
MODRW指令好像不支持01功能码,手册是这么写的,不过你可以测试一下!
【方案】
华北工控机器人产品方案,加速实现无人工厂自动化高效生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家帮帮忙!小弟新手,有一个模块说明如图,有整数寄存器和位寄存器地址,读、写整数寄存器的数据没问题,但是不会读取位寄存器的状态。比如我想读取M104的状态我用MODRW指令编程【MODRW K1 H1 K104 D0 K2】不成功,是不是我的寄存器地址不对
你看看:
【方案】
小菲课堂|详细解析FLIR Route Creator智能巡检功能插件的使用和优势

楼主:
模块说明读取位寄存器用01或05功能码,但是我都试过了01、02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块说明读取位寄存器用01或05功能码,但是我都试过了01、02都不行
有MODRD,为啥不用它?
我其实不懂的,乱说。
【方案】
菲力尔 | 新冠疫苗注射后人体的不同反应,你是哪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这个模块通讯地址分整数寄存器和位寄存器,直接用MODRD读不了位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块说明读取位寄存器用01或05功能码,但是我都试过了01、02都不行
监控一下PLC发出的命令,看看对不对。
【方案】
助力无废城市低碳建设,打造垃圾分类专用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整数寄存器的读、写功能都可以,就是位寄存器的不行,模块说明位寄存器操作需要01功能码,估计是台达PLC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台达PLC不支持01功能码!位寄存器不能操作了,只能用整数寄存器功能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整数寄存器的读、写功能都可以,就是位寄存器的不行,模块说明位寄存器操作需要01功能码,估计是台达PLC不支持
你可以用MODRW指令编写一个01功能码的程序,然后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一下,看看PLC能不能正确发出01功能码的命令啊!
【方案】
使用FLIR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进行环境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台达PLC不支持01功能码!位寄存器不能操作了,只能用整数寄存器功能
谢谢你!
如果不支持01功能码命令,那也可以用RS指令实现啊!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混合使用RS和MODRD指令吗?我读整数寄存器是用MODRD,写整数寄存器用MODRW。混合使用会不会很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混合使用RS和MODRD指令吗?我读整数寄存器是用MODRD,写整数寄存器用MODRW。混合使用会不会很复杂
应该不行,你就都用RS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