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用ST写的FB块,主程序调用问题,请指教

楼主(2022-01-08):
第一次使用三菱的ST语言写程序,发现以下几个问题,请指教
1、FB块是否能够监控
2、主程序调用FB块后,输入值已经为1,但内部依然为0.为什么
3、FB块在局部变量内调用结构体,监控FB块时,外部的结构体数据已经发生变化,但内部依然为0,好像并没有执行,为什么
4、写FB时还要注意哪些东西

网友A:
前几天用GX WORKS2,标签编程,监控一个FB,在线始终不能监控FB内部(只调用了1次),程序很小,无解,还好逻辑不复杂,

网友B:
1、FB可以被监控
2,3 请上传你的问题代码
4、注意点都写在说明书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了,真是服了自己,PLC上的RUN开关没有拨上去,我以为可以直接远程启动为ON的

网友C(2022-05-06):
楼主你好,FB内是怎么调用结构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