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性能不足?

楼主(2022-01-08):
网下了点图源来编个触摸屏运行动画,结果运行了之后,右上角出现的提示,是触摸屏吃不消了么?

网友A:
CPU使用率超过95%了

网友B:
图片搞得太多了吧 动画估计也不少

网友C:
这是把屏弄卡机了 啊

网友D:
TK,TP得低端货,动画数据多上IE系列,还没遇到过加动图把屏卡死

网友E:
你用IE就不会这样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F:
TK TP的低端屏,宏运行多了也是卡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