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电流检测电路中这两个二极管有啥用

楼主(2022-01-08):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输出端电压钳位。输入信号钳位在正、负15V运放供电范围之内,保护运放输入端;输出端将信号电压钳位0~5V(MCU供电电源电压)以内,保护MCU器件的输入端。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A:
把我的书画成这个样子,看样了是用了功了。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B:
就是钳位功能

楼主:
请问咸老师,是不是大多数过载接地到mcu的信号都是高电平呀,另外这三个lm339十二路输入,看图4-17除了uiviwi有6路,另外六路是六路呀,是不是也是uiviwi呀(电压不太一样,)这十二路是不是组成了阶梯比较呀

网友C:
当年一年级时候学这个,讲课的老教授花了两节课来分析

网友D:
输入钳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和梯级和窗口,复合式比较器电路。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