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三菱plcFX3s咨询

楼主(2022-01-09):
请问电脑得串口助手能直接发送16进制给plc嘛,通过下载口哪个,不加通信模块,然后plc接收到我的数据做逻辑判断,可以这样做嘛,下下载口,具体怎么实现那,我怎么实现,数据不能指定串口助手只能打开端口号和其他得,不能指定哪个寄存器,我如果发送,是发送到哪里去了那白色那张是发送得格式

网友A:
那不是论坛帖了不要贴的三菱编程口协议么。

网友B:
肯定可以,你需要了解通讯格式。

网友C:
最关键是要知道FX3S的编程口协议

网友D:
可以,硬件用422信号连接,你把PLC设成自由通讯方式就能接收到你发的数据了。
对了,三菱的通讯很难写的,我记得是D8120,相信你会崩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硬件用422信号连接,你把PLC设成自由通讯方式就能接收到你发的数据了。
对了,三菱的通讯很难写的,我记得是D8120,相信你会崩溃的
这个是自带的编程口,改不了协议的

网友E:
朋友,祝你好运了

网友F:
还是加个FX3G-232BD或FX3G-485BD扩展板吧;

网友G:
可以的,就是写起来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