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0):
迷糊了~

网友A:
这好像也没有强制标准吧
正常急停是常闭点NC
接入PLC输入 正常是接通状态
按下急停  输入点断开。

网友B:
你把PLC的输入端当成一个继电器的线圈就好理解了,外部的按钮控制这个线圈,梯形图里面的触头就是这个继电器的触头。

停止按钮用常闭,正常状态,输入点通电,相当于继电器吸合,常开触头闭合,这样就接通输出。

需要停止时,按下按钮,常闭断开,输入点断电,继电器释放,常开触点复位,输出断开。

网友C:
选择常开或常闭,可以通过程序来改变状态,尽管其效果一样,但必须考虑最不利的情况,假如现场断路,此时是否还能实现紧急停止?

鉴于上述因素,所以紧急停止通常都是接常闭,这样万一现场断线,能及早发现,避免无法停车。

网友D:
仔细看看培训教材的PLC的IO端口的扫描部分就好了

网友E:
" 【今日话题】梯形图中急停常闭为什么接线得用常开?编程常开接线用常闭?"

谁说梯形图里急停常闭要接常开?

同样是电机启停,使用的命令不同,急停一个用开点,一个用闭点

网友F:
外部物理接线一定要用常闭。程序里面用常开还是常闭都是可以的,只是个逻辑。至于集成电路内部究竟是逻辑0还是逻辑1更有利于安全,没有看到过相关研究论文。
我在一套三菱Q系列设备上观察到了输入和输出信号因为光电耦合器老化导致的失控,逐渐对一些重要的安全动作有新的认识,比较倾向于用对偶信号,且在物理点上隔得尽量远些。比如,一个重要的启动指令信号,我会通过按钮同时给出常开常闭对偶信号,且常开接X0,那么常闭至少会增加8个点的位置在X10。相同的,输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