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一个能用的vbsedit 软件。

楼主(2022-01-10):
百度的都需要授权。
自己没事琢磨下脚本。
WIN7/10系统的,最好是汉化的。
感谢

网友A:
不知你说的vbsedit是要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没事,研究脚本
WINCC VBS脚本,调试的话,需要这个软件。
百度下了N个都不行,所以论坛问问

网友A:
你说的是通用vbs.
wincc vbs能用这个调试吗?比如wincc专有的hmi,tag能在vbsedit里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调试部分。主要是操作方便,还可以看变量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调试部分。主要是操作方便,还可以看变量值。
要是通用点的话,可以用excel等的vba,调试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B:
Adersoft VbsEdit v9.7825
VbsEdit,屡获殊荣的 VBScript 编辑器,可显着减少您编写 .VBS 脚本所花费的时间。
VbsEdit 是编程软件和调试 VBScript 编辑器的名称。该产品的创建者认为,该软件能够将您的 VBScript 文件转换为可执行文件(32 位和 64 位)作为强大的工具。此外,引用该产品的官方网站,使用该软件非常容易,您可以在该领域的知识最少的情况下轻松编辑和编程。它还能够通过全面的错误修复检测并显示潜在错误。
使用 VbsEdit 软件,您将拥有比以往更高的速度。因此,该产品的创建者相信,通过安装该软件,您可以大大减少编写 VBS 脚本所需的时间。您还可以访问许多现有的脚本,您可以将它们用作脚本示例,以帮助您更好地学习。
https://dl3.downloadly.ir/Files/Software/Adersoft_VbsEdit_9.7825_Downloadly.ir.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