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0):
怎样快速焊接pc929贴片光耦啊?很费劲

网友A:
三分手艺七分工具!既然干工控维修这一行业,就要配备各种工具!没有工具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制作工具。

网友B:
一个字 练

网友C:
用刀口焊铁头,拆,焊,都是一个字:拖!或拉!
也有习惯用热风枪的,效果也不错。
用好一点的助焊剂,更好搞。

网友D:
芯片上各脚抹点焊油,放到位,先固定对角,然后烙铁带点锡两边一拖就好了

网友E:
电路板上抹焊油,放到位后用热风枪吹是很快焊好后也漂亮

网友F:
用热风枪啊,调好温度,固定,加热,成型美观

网友G:
拆焊基本上都用热风枪或者刀口的烙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H:
我用150W恒温烙铁,焊接效果刚刚的
碰一下手起个泡绝不含糊

网友I:
温度很关键,调温烙铁得有!温度调好,拖一下焊锡就搞定了!

网友J:
70w以上刀头烙铁一把,没事多练练,用焊油更丝滑,短视频看别人怎么焊,自己练习

网友K:
用刀头,多放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