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0):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刚入门自动化工程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个人觉得还是比较使用的,对于像我一样的小白来讲,真是一种福利。

问题是这样的,自动化工程应用中,有些情况下PLC会与第三方设备进行数据对接。可这种情况下读取过来的数据,又往往不可以直接拿来用。比如读取过来的数据是按字读取,而我们仅仅只需要其中的几个状态位。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到我今天要说的东西了。

其实不止是PLC,有的触摸屏或者网关产品也支持这种用法,只是用法略有差异。下面就基于西门子系列PLC介绍这种数据处理的方法。

首先S7-1200/S7-1500是可以实现这种简单的数据转换的。

下面举例:首先是将读取的数据存放在数据块内,再将数据块内不同数据按位读取状态

新建一个项目,此例为1500系列PLC,根据图示进行更改块属性。

1.新建一个数据块,假设用来存放第三方设备数据.

2.在新建的数据块中新建几个word(int也可以)变量,假设为第三方设备对接数据。然后点击工具栏中的“编译”按钮。

3.新建一个监控表,用来修改变量值。此表假设用来检测第三方设备的状态发生改变。

4.打开仿真,未修改变量值的情况下,M点输出为0.

5.将修改值写入,监控OB1程序变化。此时可以看到程序段都有输出。

6.关于变量名称的写法,下图进行讲解。

7.变量还可以进行选择填写。

网友A:
这么大的软件 处理这个也没看到什么优势吧

网友B:
优化的快也可以这样操作吧;
同样的还有读取Word的每个Byte:Var.%b0,Var.%b1;
Dword的每个Word:Var.%w0;Var.%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