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配电

楼主(2022-01-10):
一个供水工程新建3台轴流泵,电机10kv,功率630kw,距变电站3公里,能直接在附近变电站架设10kv专线给电机供电吗?还是需要单独在泵站旁设变压器呢。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不用变压器,建一个小配电室就行,除非有35千伏供过来。
增加容量得到供电公司申请。

网友B:
是否用变压器,取决于你的供电电压

网友C:
工程不小,先报装,要供电自己看就近有没有10KV干线,剩余容量多少,电源不一定是变电站飞线过来,就近原则。既然马达的额定电压是10KV,那么就直接上真空接触器驱动了,再加上附属的供电柜和保护措施。

网友D:
这个应该我们说了不算,得看当地供电局的意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高压直接供电也可以从原有架空线T接吗,还是必须从变电站设专线?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高压直接供电也可以从原有架空线T接吗,还是必须从变电站设专线?谢谢
工程确定后走报装吧,估计还得电力设计院出图纸,没那么简单。

网友E:
新增负荷都需要报备供电局的,需要统一考虑,不仅要考虑你的设备周围的线路负荷,还需要考虑变电站的负荷。
虽然3台630KW电动机负荷不算大,但是还是需要先与供电局沟通。

网友C:
10KV供电线路以及其附属控制设施,都要有资质的设计院进行设计,有资质的企业进行施工,然后供电验收,才能送电投运。

网友F:
看楼上各位都是行家啊!个人觉得630kw随便都10Kv电路都能带起来

网友C:
630KW在供电里应该还不算大的,个人觉得电镀,冶炼行业耗电最厉害,都是耗电大户,动不动上万千瓦也常事对么?

网友G:
T接直供用电肯定不会同意,单独专线供电肯定没问题,但不过变压器可能也有难度。问电力公司专业人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0KV供电线路以及其附属控制设施,都要有资质的设计院进行设计,有资质的企业进行施工,然后供电验收,才能送电投运。
所以我也诧异楼主在这里问这个问题。
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多了去了。
没有资料,从何谈起?
就算这里有人真能给出方案,
LZ又敢自己按方案做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H:
那个是文案里写的现实你找对人拿好钱 就等着吧?不要动不动设计院

网友I:
高压没有搞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