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0):
不同频率的内存条,可以混用吗?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需要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内存频率。

内存主频和CPU主频一样,用来表示内存的速度,它代表着该内存所能达到的最高工作频率。内存主频是以MHz(兆赫)为单位来计量的。内存主频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内存所能达到的速度越快,内存主频决定着该内存最高能在什么样的频率正常工作。

虽然频率不同的内存可以混用,但是会让频率高的内存条降频至低的频率使用。

内存的选取上基本看3大项。

网友A:
电脑频繁出故障你就不会这样采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频繁出故障你就不会这样采用了…
DDR4的兼容性好很多了,两根内存即使一根有问题也能点亮。

网友C:
楼主这贴也太对付了,最后一行的3大项在哪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没复制过来。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内存频率不一致造成的错误

网友F:
最好不要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