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0):
用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方向和脉冲,共阴极接负,还是共阳极接正?

网友A:
输入都是有光耦的,共阴共阳,不是一样的么?接法略有差别,控制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个与你台达PLC发出什么信号有关呀!

网友C:
PLC是NPN输出,控制器共阳接正,PNP就共阴接负

网友D:
台达plc,基本可以肯定是NPN输出,也就是控制负极。那么驱动器端就共正极,把正极端并在一起接电源正。

网友E:
步进上一般都是单独的,没有用公共端子,所以要看PLC,你PLC是NPN的话,就正极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