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支招,FX5U使用DPLSV疑问

楼主(2022-01-10):
在项目中使用了这个指令,一共在手动下使用(没有问题),一个在自动下使用。
在自动下使用的时候,如图所示,已经触发了运行,并且已经给出了速度,并且监控并没有报警,不知道为什么PLC没有脉冲输出,手动状态下的那个没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看惯了梯形图,这看的很费劲呀

网友B:
这程序不出问题还好,有问题维护都是问题。
慢慢习惯。

楼主:
各位大侠,我之前用西门子和施耐德SCL和ST用惯了,换成了三菱也就习惯用ST,用起来还好,就是监控界面有点另类
另外原因找到了,是因为这个指令,我给出来的使能和速度不同步,看了说明书,是需要先给速度再给使能才行。如果先给使能再给速度,这个指令就不执行了。现在已经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