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1):
厂里有个摆渡车的设备,带'PLC控制,配电柜里面的电机是施耐德变频器控制的,摆渡车上有些接近开关,一直有个疑惑这个变频器为什么要用模拟量0-10'V来作为变频器的输入控制,模拟量不都是压力流量那些转化来的吗,这就几个接近开关来转化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输出有什么好处吗?模拟量控制有什么优势?就是几个普通的前进后退上下动作怎么要用'PLC的模拟量模块来模拟量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里有个摆渡车的设备,带'PLC控制,配电柜里面的电机是施耐德变频器控制的,摆渡车上有些接近开关,一直有个疑惑这个变频器为什么要用模拟量0-10'V来作为变频器的输入控制,模拟量不都是压力流量那些转化来的吗,这就几个接近开关来转化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输出有什么好处吗?模拟量控制有什么优势?就是几个普通的前进后退上下动作怎么要用'PLC的模拟量模块来模拟量控制?
摆渡车的近接开关都是输出开关量信号,不是行驶极限的限位信号,就是行驶过程的分段检测信号。

变频器不一定都要用模拟量信号来驱动,用固定的频率信号一样能控制,比如多种阶段的不同的速度信号控制。

模拟量信号,包含0~10V和4~20ma等等的很多种连续可以变化的电量信号。

感觉你是想研究摆渡车的控制原理,研究控制原理的前提,就是首先知道摆渡车的运行工艺,比如是人工控制还是全自动化无人控制?能否调速?能否实现高精度任意位置停车呢等等。

网友B:
这几个接近开关应该有作为减速信号的也有作为停止信号的,碰到减速信号时速度慢下来,到了停止位就直接停止。

至于减速减到多少合适,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模拟量的输出了。另外在正常行驶时也可以调整速度呀。

当然这些速度的调整不用模拟量在变频器上也可以实现,但是在触摸屏上调节比在变频器上调要简单直观

网友C:
模拟量控制就像你开车踩油门一样,在速度范围内想要什么样的速度就有多少速度。你说好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厂里有个摆渡车的设备,带'PLC控制,配电柜里面的电机是施耐德变频器控制的,摆渡车上有些接近开关,一直有个疑惑这个变频器为什么要用模拟量0-10'V来作为变频器的输入控制,模拟量不都是压力流量那些转化来的吗,这就几个接近开关来转化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输出有什么好处吗?模拟量控制有什么优势?就是几个普通的前进后退上下动作怎么要用'PLC的模拟量模块来模拟量控制?

像这种有定点调速要求的控制,你用什么方法比用PLC更便捷?

网友E:
说到底就是为了适应工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