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11):
三相线电流分别是70.68.65。对于45KW电机来说正常么?

网友A:
这个算正常

网友B:
如果说不正常,你打算怎么做?换个电机?

网友C:
判断马达是否正常,电流数据只是其一,还有马达的温升,还有马达的噪声(机械部分),马达的震动等等等等,只要长时间运行没发现啥大毛病就可以了。

网友D:
应该差不多,主要看电机的状态温升,噪音 振动 还要看三相电压平衡不

网友E:
三相不平衡电流没有超过10%,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相线电流分别是70.68.65。对于45KW电机来说正常么?
因为三相电压也不会完全相同,矢量和为零既是正常

网友G:
如果你的测量数据准确,供电三相平衡就不正常了